请问如何检测按键连续按两下

楼主(2019-03-18):
请问如何检测按键连续按两下

按键按一下,flag=1,按键按两下,flag=2

if( dangwei==0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msdelay(5);        //延时5ms
    if( dangwei==0 )

        flag=1;

    while( !dangwei );  //等待按键释放

按一次是这样,那么按两次应该怎样写

网友A:
int flag,num;
if( dangwei==0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msdelay(5);        //延时5ms
    if( dangwei==0 )

        flag=1;
       num++;       if(num==2)
    {
     num=0;              //num=0实现功能1,num=1实现功能2。功能可以写在定时器中断中或者在主程序中循环判断

    }
    while( !dangwei );  //等待按键释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flag,num;
if( dangwei==0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这个是只要按了两下就可以,我想连续按两下才可以的那种,类似鼠标双击这种作用,这种应该怎样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只要按了两下就可以,我想连续按两下才可以的那种,类似鼠标双击这种作用,这种应该怎样写

一样的吧松手检测改成变量不等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