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EMC问题

楼主(2019-03-18):
    产品测试过程中网口散发的辐射较大,主要体现在25M  37.5M  500M   ,后面分析为PHY的晶体为25M的,但是发现其晶振走线很短且有用底线屏蔽,也没有高速线从其上面穿过,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网口变压器是带POE功能的

网友A:
    首先判断一下这些频率是不是通过网线辐射,可以拔掉网线或者用很短的网线或者屏蔽网线先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判断一下这些频率是不是通过网线辐射,可以拔掉网线或者用很短的网线或者屏蔽网线先验证

有使用屏蔽的网线,还是有这些辐射存在

网友:
    拔掉网线试了吗?先判断是从网线出来的还是缝隙泄露

网友B:
    另外,你的设备的外壳如果是金属的话,你就要看整个外壳是否形成了密封的金属壳。如果你的设备实际使用环境中外壳要接大地,那你测试时,外壳也要接大地,这样的屏蔽效果更好,带屏蔽的网线的屏蔽网最好也要接到设备的地上。我有分享过EMC的培训教材,你可以看看,里面有讲线缆和壳体连接的注意事项!

网友C:
    网口的地分割和布线不当都可能带出时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的设备的外壳如果是金属的话,你就要看整个外壳是否形成了密封的金属壳。如果你的设备实际使用环境 ...

    这个后面看下是不是密封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口的地分割和布线不当都可能带出时钟干扰

地那块我感觉有点问题,目前PCB上面是网口部分到变压器所有曾全部挖掉,然后差分走的10mil线,2个接地的孔走的是40mil然后一根线联通且通过一个电容和12V的GND单点连接然后又通过别的器件连接到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那块我感觉有点问题,目前PCB上面是网口部分到变压器所有曾全部挖掉,然后差分走的10mil线,2个接地的 ...

每台看明白你的意思,但是网络部分的地不能挖掉,不然网络的信号的环路会大很多,你可以将网络地和数字地通过电容或者磁珠隔离开,在网络信号线的相邻层最好要有完整的地平面提供回路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