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功率计算问题

楼主(2019-03-18):
我想问一下有工作频率6GHz、天线增益接、发44dbm、距离50km,qpsk调制,要求达到指定误码率10-6次方,qpsk的10-6所需信噪比是10.48.该怎么算?有没有公式?可以详细说一下?

网友:
先算最小接收信号大小。
Pmin=-174dBm/Hz+ NF+lg(B)Hz+ S/N

预期系统噪声系数为3dB、5dB或其他噪声系数。 这个你可以预期。 需要你的信号 射频带宽信息

网友:
再算自由空间衰减。
LT→R=20lg(4πL/λ)
LT→R=32.5+20lgfMHz+20lgLkm=92.5+20lgfGHZ+20lgLkm

这是自由空间衰减量. 最简单的公式。可以先用。
若是考虑要更精确些,那衰减公式就复杂多了。 可以在网上找找, 城市模式,郊区模式等多种模式下的衰减公式,那个一般都是各家的统计经验公式,多找找几个,后期验证。

网友:
初始信号的大小就是 基站输出功率PO,加上基站天线增益G1,再加上终端天线增益。

网友:
就这三个基本步骤, 有前置或假设,有推导,可以将相应的参量都推导出来。

网友:
希望有帮助。
我们后期多交流。

网友:
版主一看就有系统级的设计经验,学习学习,哈哈

网友:
条件还没给够,工作带宽是多少楼主没有说,所以链路没法计算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