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llegro怎么在visibility 栏的view里面添加平时画板用的一些快捷光绘

楼主(2019-03-19):
allegro怎么在visibility 栏的view里面添加平时画板用的一些快捷光绘,但又不能影响到正常的光绘文件设置,

网友:
啥叫不影响正常光绘设置呢?你加完后面导出成文件,以后每次要用导入就好了。输出光绘的时候不选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ADT,ADB,ALL,这3个是我个人常用的,里面的层个人习惯不添加Etch,不添加器件丝印(位号)。出光绘时这3个不勾选,只出其他的就好了。

网友A:
将附件的color文件放至 X:\cadence\SPB_XXX\share\local\pcb\views目录下,然后重启allegro即可。附件文件只是一个范例文件而已,其它层面的可以直接使用附件里的文件修改或添加或删除相关层面后另存即可!楼下的方法也是生成color文件的方法,将生成的color文件放至 X:\cadence\SPB_XXX\share\local\pcb\views目录下即可!

    475 Bytes, 下载次数: 10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B:
打开你想看的层,然后菜单里view-color view  save,命名保存在你的安装路径views里面就可以了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也可以不放在view里面,自己存个位置,然后在user preference里面的config——viewpath选择你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你想看的层,然后菜单里view-color view  save,命名保存在你的安装路径views里面就可以了

    感谢,就是这个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附件的color文件放至 X:\cadence\SPB_XXX\share\local\pcb\views目录下,然后重启allegro即可。附件文件 ...

谢谢你了,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2020-12-15):
    为什么我colorview save点击保存后,无法生存.color文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你想看的层,然后菜单里view-color view  save,命名保存在你的安装路径views里面就可以了

我使用16.6版本需要保存替代在现有文件里面,无法单独另存为一份独立文件。所以我只能在现在文件上复制一份重命名,然后通过view save进行覆盖保存。

网友(2021-02-16):
引用 网友A:
    将附件的color文件放至 X:\cadence\SPB_XXX\share\local\pcb\views目录下,然后重启allegro即可。附件文件 ...

    感谢,配置起来效率很高

网友:
    感谢一下,就是需要这个配置文件

网友(2023-02-28):
引用 网友A:
    将附件的color文件放至 X:\cadence\SPB_XXX\share\local\pcb\views目录下,然后重启allegro即可。附件文件 ...

    感谢,

网友(2024-06-11):
此用法是针对出光绘吗?

网友(2025-03-06):
引用 网友A:
    将附件的color文件放至 X:\cadence\SPB_XXX\share\local\pcb\views目录下,然后重启allegro即可。附件文件 ...

怎么我下载不了,点了3次扣了3次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