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匹配

楼主(2019-03-19):
一示意图:
.........................┌ .............g.........┐
---------o----jx----o-----------------------o--┐
Z0=50Ω........................................... ZL=40Ω
---------o----------o------------------------o--┘
T2 T1

1:求 g 最小值,使 Zin电阻部分在T1点为50Ω.
2:求jx所需值,使Zin 在T2点为50Ω.

设计了三段二项式变压器100 Ω负载50Ω传输线相匹配
什么带宽可以容忍的最大驻波系数是1
从原文翻译过来,不了解如何求解,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因为是从40欧变换为50欧,所以d的最小值就是1/4波长阻抗变换器。

网友:
如果1/4波长阻抗变换器己经存在的前提下,t1端面己经匹配好了50欧。那么jX就没必要了。
如果没有1/4波长阻抗变换器,那么t2端面的jX需要LC网络将40欧匹配成50欧。对应两种LC网络。

网友:
第二题也是设计阻抗变换。为了让S11小于1.1, 需要将阻抗变换设计为3段,最后完成从100欧到50欧的匹配。

网友:
1/4波长阻抗变换我知道,不过不同的传输线,其实际物理长度也就不一样,只能用电长度表示,90°~~~

至于第二题,压根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
楼主习题不会做~ 上网来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