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 正负极性对单片机系统的不同影响

楼主(2019-03-19):
请教大神,
EFT测试时,电容耦合钳正极性 4kv 没问题。-2k ,-3k ,-4k 都导致单片机系统复位。
针对此现象问题怎么定位,有何思路?   正极性 干扰和 负极性 干扰造成的差别 的原理是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
EFT加的是共模干扰,看测的是什么端口?可以加共模电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