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keep-out layer怎么转换导入allegro中?

楼主(2019-03-19):
AD里keep-out layer作为板框,
怎么转换导入allegro中?需要怎么操作编辑或其它什么办法能解决吗?求大神指点,谢谢

感谢各位的解答,自己已解决,谢谢!

网友A:
    整个板子直接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板子直接导。。。

就是整个板子直接导的,转换的时候也看不到AD中keep-out layer的信息。
我是通过PADS作为中介导的,还有个问题是我第一次从AD经过PADS导到ALLEGRO是正常的,
但当我从ALLEGRO导回到AD后,再从AD经过PADS导到ALLEGRO就不成功了,请问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求详细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B:
    在AD上将keepout弄到丝印层去,转过去后再将丝印层的shape z-copy到keepout层呢?可以试试

网友C:
    感觉导dxf比较靠谱,不会丢失板型。这个格式也是很多cad软件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导dxf比较靠谱,不会丢失板型。这个格式也是很多cad软件兼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导dxf比较靠谱,不会丢失板型。这个格式也是很多cad软件兼容

但是还有个问题,如果按照你说的导DXF,由于我从AD导到allegro没外框,再另外导DXF,这个外框怎么放到我想要的位置呢?因为outline没参照点啊?请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个DXF

    但是还有个问题,如果按照你说的导DXF,由于我从AD导到allegro没外框,再另外导DXF,这个外框怎么放到我想要的位置呢?因为outline没参照点啊?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E:
    同时导出一个安装孔和outline以安装孔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时导出一个安装孔和outline以安装孔定位

    谢谢,自己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AD上将keepout弄到丝印层去,转过去后再将丝印层的shape z-copy到keepout层呢?可以试试

谢谢,自己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