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OPY的走线如何放在焊盘的中心点上?

楼主(2019-03-19):
求解

网友A:
copy用user pick模式选择线,右键snap pick to--Segment Vertex抓起线的一端,再把鼠标放到焊盘上右键snap pick to--pin ,done结束

网友B:
    楼上正解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复制的时候抓起来的位置在过孔上点左键,然后光标放到焊盘的附近,再放下时会自动调到焊盘中心上,这个方法要多试试,找找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复制的时候抓起来的位置在过孔上点左键,然后光标放到焊盘的附近,再放下时会自 ...

这个要靠手感,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复制的时候抓起来的位置在过孔上点左键,然后光标放到焊盘的附近,再放下时会自 ...

难怪有时候觉得好使有时候觉得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py用user pick模式选择线,右键snap pick to--Segment Vertex抓起线的一端,再把鼠标放到焊盘上右键snap p ...

好帅

网友:
    用的二楼的方法

网友:
用COPY的话,当copy完成之后,在大约焊盘中心的位置点一下,接着就是paste,在需要paste的焊盘上点一下,线就在焊盘的中心了。

网友(2024-12-29):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复制的时候抓起来的位置在过孔上点左键,然后光标放到焊盘的附近,再放下时会自 ...

    这个牛了,这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