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Keep-out layer和mechanical的层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19-03-19):
AD中Keep-out layer和mechanical的层分别代表什么?板框一般不是在mechanical这个层吗?怎么还有些板子的部分板框在Keep-out layer这个层呢?
能否把Keep-out layer层change到mechanical层?怎么操作的,请AD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Mechanical是机械层,可以作为板框,可以用来注解,可以用来辅助,等等。
Keepout layer是禁止布线层,其原始作用是禁止布线用的,后面演变成禁止布线兼板框了。
因为Mechanical没有禁止布线功能,所以为了控制铜箔与板边的距离,需要放置一个Keepout。
不知从哪个版本开始,规则里增加了一项Board Outline Clearance,这样就可以不放置Keepout,但个人觉得没有Keepout方便。

在AD17之前的版本,选中所有目标线,按F11,在里面选择相应层即可完成换层;也可以双击每一段,单独换层;等等。
AD17及后续版本,选中所有目标线,剪切,切换到目标层,进行特殊粘贴,选择粘贴到当前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chanical是机械层,可以作为板框,可以用来注解,可以用来辅助,等等。
Keepout layer是禁止布线层,其 ...

十分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感謝大大的提問,小弟是AD新手,學習了…
    疑問得到解答,大大笑得真開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echanical是机械层,可以作为板框,可以用来注解,可以用来辅助,等等。
Keepout layer是禁止布线层,其 ...

    最正规的做法是把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都画,但是两个层大小画成一样,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正规的做法是把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都画,但是两个层大小画成一样,是吗?

是不是最正规我也不清楚,但是推荐这么做。
    只在机械层画板框而不放置Keepout:
    对于规则里有Board Outline Clearance的AD版本,设置合适,是可以不放Keepout的;
    但是较低版本的AD没有这个,不放Keepout就可能会出现铜箔超出板边的情况。

把Keepout作为板框而不在机械层放置板框:
对于AD17以前的版本,也不存在问题,很多厂家也默认用Keepout做板框;
但是AD17以上版本,若用高版本绘制PCB且只设置Keepout为板框,当用低版本AD或protel打开PCB时,双击Keepout线,会发现勾选了Keepout,那样出gerber时这些勾选了Keepout的Keepout线是无法输出的,就没有板框了。

网友:
    看了上面的回答,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东西,那就是规则
Mechanical,机械层,设计的目的就是针对结构来说的,告诉你的PCB和结构之间的关系,那个位置有限位,限高等
Keepout层,是针对PCB布线来说,保证PCB走线在制作板子进行切割不被破坏
按照大家公认的规则制作出来的PCB发给任何厂家,都不会出错,保证生产质量,如果任意修改,可能增加沟通成本甚至造成错误生产,耽误交期,有时这个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网友(2020-03-06):
查资料解释的都非常专业,但是自己理解的很懵逼。

pcb板子可能被放到各种你想不到的角落里,为的就是小巧,所以,他要和产品兼容就得裁剪成各式形状。

pcb加工的第一步就是机械切割,所以,你在Mechanical层里要把他的轮廓勾勒出来。若果有多个机械层,一般以Mechanical 1为切割层,其它Mechanical *为定位层,不做切割,这就是机械的含义,它要用钻头钻呢。当然,如果你设置了多个机械层,最好和加工厂沟通一下,不同的厂子加工规范不一样

机械层只是把板子和产品能够尺寸匹配了,板子的固定又是多种多样,有的打孔,有的挤压,有的地方受摩擦,还有的旁边有信号影响等等,所以,就需要你给板子画出一个框框来让你的走线布局不要去那些地方,这就是对电气信号做出限制层Keepout。

规范就是这样,都遵守的话也不需要那么多解释,但是,实际的使用情况是,大部分板子使用环境都很简单,没那么复杂,有些人就没有设置机械层直接画了个Keepout层,厂家给解释的也不耐烦了,就出来这么个情况,没有画机械层的默认以Keepout层外观样式切割,用着用着Keepout兼任双职位,机械层就像淡出了视线,有些人学习者甚至都打样了做出了某些东东,忽然有一天,啥是个机械层?那么蛋疼的玩意儿有人用吗?

现在机械层的使用,也是最常用的合作设计环境。产品3D设计人员要出一个局部的pcb尺寸CAD平面图,里面包括了打孔位置,边角样式等信息,pcb要导入CAD平面定位文件,这个文件你就得放在机械层,因为要按照这个样式切割,马虎不得。

网友(2021-08-08):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