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pdn 仿真 波形不对

楼主(2019-03-20):
    请教大家个问题,按照书上的步骤,设置叠层 、 设置电源网络 、 附模型、  设端口(mcu端) 、 设频率(0-1g)  、开始仿真,结果和书上仿真波形差别比较大,具体见附件。有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不胜感激!

网友A:
    需要在VRM端加一个0.01欧姆的电阻到地

网友B:
    是不是扫频方式选的Linear,如果是的话改成默认的Adapti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扫频方式选的Linear,如果是的话改成默认的Adaptive.

    用的就是自适应,不知道为啥波形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VRM端加一个0.01欧姆的电阻到地

加了vrm 后仿真后波形还是一样,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
    为啥要加一个0.01, 如果加一个 DC=0V是不是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vrm 后仿真后波形还是一样,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在VRM端加一个0.01欧姆的电阻到地。不是加一个VRM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了vrm 后仿真后波形还是一样,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看我vrm属性,这是已经加了电阻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vrm属性,这是已经加了电阻了吧。

还是还VRM这个name改成一个R开头的吧

网友C:
    使用log来显示下,要不就是电容模型没赋上

网友:
    也可能是电容的模型连接方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log来显示下,要不就是电容模型没赋上

    毛老师,你好,图示是我附的模型,这个是模型附上了吗?但仿出来的还是和之前波形,一样。 电容模型的连接方式从哪里看到对还是不对,请指教。

网友(点评):
搭个简单的电容看波形对不对

网友(点评):
搭个简单的电路看波形对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毛老师,你好,图示是我附的模型,这个是模型附上了吗?但仿出来的还是和之前波形,一样。 电容模型的连 ...

    解决了,是三端子电容模型没有并联导入,谢谢毛老师。

网友(2019-09-25):
    请问,正确的图形,为什么低频段阻抗这么大呢?正常低频段不是接近0的吗

网友D(2021-04-13):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三端子电容模型没有并联导入,谢谢毛老师。

三断子模型怎么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断子模型怎么增加?

    用并联方式导入,

网友(2021-08-03):
    楼主sigrity仿真看的是什么书?

网友(2022-10-17):
    要是没有电容,直接纯平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