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68调试

楼主(2019-03-20):
AD9268的VCM输出理论上应为0.9V,调试过程中发现实测为1.8V,将后端变压器焊接上后,VCM正常变为0.9V,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VCM的输出电平输出应取决于IC内部的拓扑、逻辑设计,从同系列的IC功能框图(如下图)来看,信号从“TRACE-AND-HOLD”输出,可能受影响的因素有:信号输入、参考模块以及时钟管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M的输出电平输出应取决于IC内部的拓扑、逻辑设计,从同系列的IC功能框图(如下图)来看,信号从“TRACE-A ...

谢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