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关AVR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9-03-20):
请教一下有关AVR单片机的问题

问题1:
我在学习EEPROM时候,有“EECR |=BIT(EEMWE)”这样一个语句,我把它改成了“EECR |=BIT(2)”之后也能实现,但是我把它改成EECR |=0X03就无法实现了,这是为什么?
问题2:
我再看一些书的时候,发现了类似“PORTD ^=_BV(PD7)”和“#define DQ PB3”这样的语句,这种语句好像直接对某一端口位操作了,但是AVR单片不是不能这样直接位操作么?

谢谢了

网友:
我用过的宏定义方式:
#define LED_SET     PORTD |= (1 << PD5)       //位置高
#define LED_CLR     PORTD &= ~(1 << PD5)    //位置低
#define LED_COM    PORTD ^= (1 << PD5)      //位取反
#define LED_R        PIND & (1 << PD5)           //位读取
      通过上面的定义就可以在程序中直接操作I/O了。

网友A:
你把EECR |=0X03写成EECR |=0X04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EECR |=0X03写成EECR |=0X04就明白了。

我去,,,竟然犯这种错误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