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过孔出线方式

楼主(2019-03-20):
    各位大神好,请教下下图差分过孔出线方式  你们都是用的哪一种?
左边会有产生小尖角,右边耦合差

网友:
    我一般都是选择第一种差分出线方式

网友:
    都是用第一种

网友:
    优先选左边

网友:
    第一种,第二种看上去不会很别扭?

网友:
    第一种方式

网友:
    第一种,如果觉得会出现小尖角,可以稍微调大2个孔之间的间距。如 图

网友:
    选择左边的出线方式,如果对走线有尖角比较敏感,可以采用圆弧角。

网友:
高速信号我一般都是选择左边那种出线

网友(2019-08-07):
    弱弱的问一句,如何在allegro里面设置选择第一种方式或者选择第二种方式出线,哪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