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看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03-20):
    照片不清晰,不能把丝印显出来,就不放照片了。
该芯片的封装为soic-8,丝印的第一行是358,第二行有个st的logo,接着是MZ809。
    请教大神这是什么芯片。谢谢!

楼主:
    该芯片使用在激光射头驱动电路上的。

网友A:
    你到ST官网搜一下358,看你的使用用途,感觉是运放的可能性大一点!ST官网地址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html

网友B:
    应该是LM358,第二行信息是工厂代码和生产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LM358,第二行信息是工厂代码和生产周期

    谢谢,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ST官网搜一下358,看你的使用用途,感觉是运放的可能性大一点!ST官网地址https://www.st.com/content/ ...

好的 谢谢

楼主:
大神就是大神,就是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