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09,原理图中的pin number无法显示

楼主(2019-03-20):
    AD9原理图中的pin number 无法显示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指导,急急急!

网友:
    用其他版本软件打开试试,若其他版本,甚至protel99se,可以看到这个Pin number,那么请重装AD试试。

网友:
    有网络以后是不会显示的

网友:
研究下,可能是没设置好。。

网友:
    双击原理图上器件,打开其属性框,开启显示管脚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