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添加via

楼主(2019-03-20):
    AD17 快速添加via 按2  ,怎么出来的via不是自己想要的大小,这个怎么设置成自己想要的via。新手求救。

网友A:
    据我观察,这与规则里的Routing Via Style设置有关,并与如下设置有关:
按2以后,放置过孔前,按tab,最右边有Via Size Mode,这里的选择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观察,这与规则里的Routing Via Style设置有关,并与如下设置有关:
按2以后,放置过孔前,按tab,最 ...

    thank you ,get it

网友:
    按4 可以切换你在规则中设置的孔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