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Mentor Xpedition VX中如何复制板框啊,谢谢!

楼主(2019-03-20):
请问各位大侠,mentor xpedition VX中如何复制板框啊,谢谢!

网友:
    在mentor中板框一般只能存在一个

网友:
    选中图形后,按住Ctrl,鼠标双击图形,然后更改为板框。

网友A:
    在选择模式下,选中A项目的板框,点击“编辑-复制到剪贴板”;打开B项目,点击“编辑-从剪贴板粘贴”。即可从A项目拷贝板框到B项目,亲测有效,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选择模式下,选中A项目的板框,点击“编辑-复制到剪贴板”;打开B项目,点击“编辑-从剪贴板粘贴”。即可 ...

板间拷贝也是个方法

楼主:
    我想想在原文件上复制同样的板框外型在另外一层,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想在原文件上复制同样的板框外型在另外一层,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

    3楼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

网友:
    版主,我最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可能你没理解楼主的意思,他是想copy一个跟板框一样的形状,你说的那个方法是把一个形状改为板框,所以行不通。。。

网友C:
    导出DXF,然后倒入到新的设计设计里面。把导入的DXF图形改成边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出DXF,然后倒入到新的设计设计里面。把导入的DXF图形改成边框

常规方法

网友(2019-07-21):
    出DXF,然后倒入到新的设计设计里面。把导入的DXF图形改成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