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导测试下和OTA测试下,相位误差的测试值有差异

楼主(2019-03-20):
我们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射频传导测试相位误差,是必不可少的测试项。但是辐射测试下,却基本不会做相位误差的测试。不知道网友是否有比较过,传导和辐射测试下,相位误差有什么不同么?我之前测试过,通过天线辐射后的相位误差一般比传导会恶化几度。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兴趣的网友可以一起讨论,大神来解答就最好了!!

网友:
记得以前公司辐射模式下测相位误差好像是必测项哦~ 有客户没办法测传导,所以都在辐射下看射频性能

网友A:
通常OTA测试都不会有相位误差测试。不过楼主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个人的理解是,天线作为无源器件,其本身并不会带来相差才对,可能是天线不匹配导致信号反射影响了整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OTA测试都不会有相位误差测试。不过楼主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个人的理解是,天线作为无源器件,其本身 ...

有道理,天线匹配不好使有可能使得信号反射变大,影响系统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OTA测试都不会有相位误差测试。不过楼主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个人的理解是,天线作为无源器件,其本身 ...

这个不一定吧,无源器件也有可能造成非线性失真,如果信号带宽比较大话,天线对每个频率点的响应不一样,最后也是有可能造成非线性失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一定吧,无源器件也有可能造成非线性失真,如果信号带宽比较大话,天线对每个频率点的响应不一样, ...

这个我觉的也不太对。我提出一个想法哈,发射天线辐射出来信号在室内会有反射,每一路到达接收天线的幅度和相位都不一样。这样多路反射叠加在接收天线上,取个积分计算相差,是可能会有测量误差的。

网友C:
额,好贴,学会了可以去忽悠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好贴,学会了可以去忽悠同事

学点是点,开论坛有益

楼主:
感觉各位说的都有点道理,尤其是多径叠加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找时间去天线暗室验证一下,是否结论正确

网友:
学习了,虽然从来没这么测过

网友D:
空口测试相位误差,首先要去掉多径效应的影响。 要去除多径,现在已知是在微波暗室里进行。这个常规测试的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口测试相位误差,首先要去掉多径效应的影响。 要去除多径,现在已知是在微波暗室里进行。这个常规测试的 ...

现在微波暗室已经很普遍了,试验做起来也简单。找个熟悉的实验室做个验证,估计都不用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