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频谱仪测功率,怎么测才准?

楼主(2019-03-20):
做项目的时候,一般都是直接用综测仪测信号功率,有天在用频谱探功率的时候,发现测出来的值和综测仪不一样,功率感觉低挺多的。

改变RBW发现,测试出来的功率会变化?所以,不知道怎么设置了。求大神指导下,怎么用频谱仪测功率?

网友:
    直接用功率计测试好了,省事

网友:
    楼主应该是对频谱仪的原理不太理解,所以出现的使用上的偏差。建议看看频谱仪方面的资料。

网友:
    论坛已经有类似的资料,我就不发新的热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C6%B5%C6%D7%D2%C7

网友A:
    楼主如果是测功率的话,还是用功率计的好。频谱仪测功率不太准确的。另外,设置RBW的时候一定要注意,RBW要大于或等于信号带宽,否则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是测功率的话,还是用功率计的好。频谱仪测功率不太准确的。另外,设置RBW的时候一定要注意,RBW要 ...

    谢谢解答,不过能否告知为什么么?

网友:
    来来来,学习一下

网友:
    RBW(Resolution Bandwidth)代表两个不同频率的信号能够被清楚的分辨出来的最低频宽差异,两个不同频率的信号频宽如低于频谱分析仪的RBW,此时该两信号将重叠,难以分辨。

网友:
    但是如果RBW设置过小,并且小于测量带宽时,此时测出来的功率将不准确。

网友B:
因为频谱仪对于功率的显示是滤波器整个带宽内的功率谱积分。如果RBW小于信号带宽,滤波器计算功率时不会取信号带宽内全部的功率谱进行积分,而只积分RBW带宽内的信号功率。所以RBW小于信号带宽的话,测量出来的功率也会比较小。

网友:
    如测试一GSM 2W 满功率单载波输出时,RBW设为100KHz时测得30dBm,设为200KHz测得33dBm,而GSM的信道带宽就是200kHz。RBW实际上是频谱仪内部滤波器的带宽。

网友:
    大家快来啊,版主又出来搞事情了 抢我台词~

网友:
    版主正解。我再补充一下,如果是测杂散信号的话,一定要按照测试规范要求来设置RBW和VBW。否则可能测出来的值会和实验室最终测试值有差异

网友C:
    VBW不影响功率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VBW不影响功率测试吧?

说得对,如果是测功率的话确实是不影响的。但是对于一些毛刺信号的分辨率还是有影响的。通常VBW设为RBW的3倍就可以了。

网友(2019-09-29):
    设置影响很大

网友:
    频谱仪有专门的功率测试 功能,设置好信号带宽

网友(2020-06-20):
    总是说RBW要大于信号带宽,那如果信号带宽40M,RBW怎么设置?
WIFI 160M带宽怎么设置RB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频谱仪对于功率的显示是滤波器整个带宽内的功率谱积分。如果RBW小于信号带宽,滤波器计算功率时不会取 ...

    请问这么说如果测试160M带宽的WIFI信号,怎么设置R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