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 PCB转PADS9.5或AD

楼主(2019-03-20):
allegro17.2 PCB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需要用skill,我已经转换成功了,分享一下经验,首先需用skil把cadence17.2的PCB转成AD格式的, 然后再用AD导出到PADS9.5里面就可以了,转换完成后,修改一下铜皮就可以发出去打板了,有需要转换的朋友,可以发文件给我。

楼主:
allegro17.2 PCB转PADS9.5或AD,已经可以转换成功,有朋友需要转换的可以联系我Q1573419125,

谢谢。

网友A:
    我需要,请帮忙发gdutchen@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需要,请帮忙发

    直接将文件发到allegro版块的帖子里面就会有人帮你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将文件发到allegro版块的帖子里面就会有人帮你转了!

    请介绍一下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介绍一下方法。

    目前还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转,知道的就是有些skill可以转,你可以试试网上那种skill转的方法(mentor开发的那个skill),如果转不了的话可以将文件发上来帮你转,17.x封装降版本需要也可以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介绍一下方法。

方法可以参考链接的帖子: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22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