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帮忙分析一下下面几种EM的优缺点

楼主(2019-03-20):
请教大神,
RFIC/MMIC的时候,用到片上无源器件,需要自己画。
画完后,需要EM仿真。
HFSS,Momentum,eWave,EMX,Sonnet,Peakview,CWR。
这么多仿真软件,到底哪个才是合适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单独一个软件仿真,感觉不太够。可以联合仿真,加快速度。

网友:
无源器件,最好还是用HFSS仿真好,因为其他的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