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七宗罪之第六罪

楼主(2019-03-20):
    I2C七宗罪之第六罪——枯燥的协议

    EDA365原创 作者:John

    越到后面的几宗罪,难度越来越大,请读者要认真仔细的思考,确保学为己用。

先来讲个有趣的故事,我们在大学里喜欢去图书馆自习的时候抢位置,特别是喜欢抢靠近漂亮女生旁边的位置,可以一边上自习一边欣赏美女,^_^

    当你要临时离开一会儿的时候,方法也比较简单,就是放一本书在椅子上,很多时候当你回来的时候却发现你的书被人拿开了,椅子上坐着的另外一个帅哥和旁边的那位美女在攀谈,恨的牙痒痒啊。

    你能做的就是等那位帅哥和美女聊完走人,你再回到那个座位上,可是你却沮丧的发现,刚刚旁边那位美女也走了,换了另外一位男的,唉,人生最悲惨的事情不过如此。
    下面给出一张图,大家来看看是否存在问题。这张图是用I2C协议分析仪抓出来的,乍一看也没啥问题,该有的都有,特别是最后在Stop之前的NAK也是有的,但真的是OK的吗?
    我们再来看一张图。

    对比这两张图,我们得出:这是一个读数据的操作。

要找到第一张图的问题其实不难,我们只要仔细核对就可以了。

    下面是核对出来的结果,我们发现在第二个Start之前,多了一个Stop。 这样一看,这个错误还是挺明显的。

说说总是很容易,软件工程师在代码里构建这个时序的时候,很自然会认为,前面第一笔的写操作(把Word address写入Slave的指针)已经结束,后面的一笔,读操作开始之前就应该Stop掉。
    为了清洗的说明,我们列一个顺序如下:

    1.Master把要读的数据(或者寄存器)的Address先写入Slave,这里要注意理解好,这里Word Address相当于是一笔数据;
2.此时要注意整个读操作刚刚进行了一半,千万不能加Stop;
3.Master在收到前面写操作的ACK后,发一个Start;
4.Master再发一次Device Address,然后开始接收读的数据;
5.Master收到数据发一个NAK, 然后再发一个Stop结束整笔操作。

有人问,既然我们在第二个Start前多加了一个Stop,也没有见系统报错,一切正常啊,有时候访问还是成功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这里有个原因很重要:因为读操作最后是有Master发出的NAK + Stop来结束掉的,而NAK是SDA-HIGH,所以即便有时候操作不正常,只要不操作SDA(SDA默认的电平时HIGH),也能得到NAK误导对方。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如果第二Start前面多了一个Stop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

这是发生在ONU光猫上的Issue,现象是:从光模块SFP读回来的数据值总是不对,反复试验发现偶尔也能读对,但是写操作都是准确的。

这里一定会有人问,你读操作不正常,怎么知道写的是对的啊? 好问题, 我们通过设置环回和打开/关闭光模块等写寄存器操作,反复确认我们写寄存器的操作是准确的。

我们来看光模块的I2C读写标准SFF-8431里面的图,可以看到一次读操作和前面叙述的一样,分为两个部分,中间用一个START隔开。
    1.Master写device address =0XA2和写命令
    2.Master发出word address 0X6E
    3.Master插入第二个Start
4.Master再次发出device address =0XA2和读命令
    5.Master接收光模块的数据0X82
6.Master发NAK
    7.Master发Stop结束本次操作
注意:图中黑色部分是我们在Vendor的平台上用准确的方式读写抓到的波形。

    如果按照上面所说的,我们在中间加了一个Stop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呢?

    为啥读数据会不正确,但是I2C总线并没有出错信息吖? 前面我们已经林林总总的叙述了一些,下面给出最终的描述。

看下面这张图,是我们和Samtec的FAE在出问题的板子上一起抓到的波形图,很明显我们看到多了一个Stop,下面我们来进行分析
    1.Master写device address =0XA2和写命令
    2.Master发出word address 0X6E
    3.Master多插入了一个Stop
4.Master插入第二个Start
注意:下面被插入了一笔完整的写数据的操作。

5.Master又发出device address =0XA2和写命令
    6.Master发出word address 0X7F
    7.Master发出写的数据0X80
注意:开始接着上面未完成的读操作继续

8.Master又多插入了一个Stop
9.Master又插入第二个Start
10.Master再次发出device address =0XA2和读命令
11.Master接收光模块的数据,我们看到读到的数据是全0,为什么呢?
    12.Master发NAK
13.Master发Stop结束本次操作

    相信很多人已经晕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原来:一笔读操作,由于中间多了一个Stop,所以系统软件进程误以为前面读操作完成了,所以横空插进来一个写的操作,并且这里的写操作准确的完成了。

在写操作完成了,我们看到Master试图继续完成刚刚被中断掉的读操作,其实这也可以啊,大不了分两次,只要最终数据能准确读出来也行,可我们此时得到的数据却不是刚刚的0X82了,而是0X00,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结合这张图描述一下发生错误的过程:

1.Master开始读操作的第一步把0X6E写入Device;
    2.此时被插入另外一个写操作;
3.写操作顺利完成并且把Pointer写成了0X7F(注意已经不是原来的0X6E);
    4.Master继续刚才被中断的写操作;
    5.注意此时Pointer的值是0X7F,所以读到的值是0X7F这个地址的值。

这里就清楚了:一次完整的I2C读操作访问,如果中间加了不应该有的Stop,就会被其它进程强占,从而插入另外的写操作,导致访问memory或者寄存器的地址指针被覆盖,Master然后接着完成刚刚被中断的操作,也不能正确读写到要访问的值。

    这里分享几件有趣的事:
1.由于只是读有问题,写操作是好的,所以产品的功能是OK的,在市场卖了那么多,都没有人发现这个问题,也蛮搞笑的;
    2.I2C的读操作一直NAK操作是SDA=HIGH, 由于SDA默认就是High(前面讲过Open drain和上拉),所以即便设备没有做什么? 也会让等待NAK的设备误认为NAK已经产生了;
    3.系统软件有时候是会和硬件打架的,所以相互合作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否则相互推责任只会让解决问题很困难;
4.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写个文章很简单,但是调试的过程却是痛苦的,特别是I2C这种接口,一共2根线,很多人比较轻视,这是不可取的。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2019-05-16):
    生动的文章,分析得有条有理,赞~~!

网友(2019-11-19):
    各位,有john大神的联系方式吗,很想认识一下,我邮箱2929219135@qq.com

网友(2020-05-11):
    文章真的好

网友(2023-06-12):
    很多图片没有加载出来,楼主能麻烦再更新下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