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添加丝印问题

楼主(2019-03-20):
allegro这种字的丝印怎么添加的

网友:
一般的都是用skill

网友A:
可以用skill直接添加,也可以导bmp图片制作Logo

网友B:
    用这个软件:RATA Raster (BMP) To Allegro (IPF)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软件:RATA Raster (BMP) To Allegro (IPF)

16.6版本本身就自带导入LOGO得功能了,导bmp在16.6上无需借助外部插件了!

网友C:
    软件 本身就能轻松实现,一共就三步。。也 用导图片啥 的。不用第三方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 本身就能轻松实现,一共就三步。。。不用第三方工具的。。。

    求教,

网友(2019-05-08):
    使用SKILL添加

网友(2022-07-06):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kill直接添加,也可以导bmp图片制作Logo

你好,什么SKILL,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2022-09-08):
    shape-shape utilities-boolean-AND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