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上给多路RF transceiver提供完全同步的本振信号

楼主(2019-03-20):
板级系统中,为了保证两路RF transceiver完全同步,准备用一个PLL提供两路本振信号,就是先用功分器将PLL的一路输出变成两路,然后再加上LO driver,像下面这样

但是由于所需本振频率较高(2.7~3.4G),找不到这样的功分器,所以想了另外两种方案:

第一种,直接用PCB上的走线将PLL的一路输出变为两路,再加LO driver:

第二种,用一个晶振通过一个两输出的buffer给两个PLL提供参考输入,这样来产生两路本振信号:

请教大神,上面两种方案哪种好点,或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第一种的话,相位同步 不好保证吧,而且驱动能力也是问题,倾向第二种

网友:
同意楼上的,第一种不靠谱。楼主的本振信号带宽也不窄,微带功分也不好做。第二种好,就是成本高

网友:
用电阻实现功分,三个18欧姆,就可以了。
阻抗匹配的,大衰减量还保证了隔离。

这样的话,电路简答了很多的。

网友:
3个18欧姆功分器插损太大:3dB电阻热损耗,再加3dB功分损耗。6dB就没了。

网友:
版主这思路其实和第一种思路类似,不过解决了匹配问题。缺点就是损耗有点太大了,可能前级还需要加一个buffer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