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接地不良是否会导致较强的工频电场

楼主(2019-03-20):
为消除共模干扰,计算机在开关电源处安装Y电容。但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一旦计算机接地不良则会导致计算机系统包括与其连接的电器如打印机等带上110V的工频电压,形成工频电场,因计算机是与人密切接触的电器,特别是键盘鼠标等,当人使用时,受到的工频电场就是相当大的级别了。就目前的情况看,许多老旧房屋未装地线的情况很多,特别是农村,还有不少使用劣质插排无地线的情况。使用者一直无所知。一旦接地不良,是否会让使用者长期承受强电场影响而陷入另一种健康忧患中

网友:
电磁场随距离的增大衰减很快,目前电磁场对人体的影响科学界未有定论。接地不良最可怕的是设备绝缘击穿外壳带电,人体触摸时造成电击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