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分器的区别,插损从3dB到6dB

楼主(2019-03-21):
最近实验室需要购买一批射频器件,在挑选功分器的时候发现,功分器有3dB插损和6dB插损的,不知道该选哪个了,有人来帮忙给点意见么?

网友:
Mark下,看有大神回复么~

网友:
这个要看功分器的结构了。不过按经验来看,电阻功分器的的衰减值正好是6dB, 而微带功分,完美状态下可以向3dB靠近

楼主:
额,楼上的能详细解释下么

网友:
楼主,容我花几分钟仿真,你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你看,三个18欧的电阻,组成一个功率分配网络,而且几乎和频率没有关系。它的插损就在6dB附近

只是相对来说插损会比较大,而且端口之间的隔离度也比较差。但是频宽是真宽。

网友:
如果对各端口之间的隔离没有要求的话,那电阻功放器是最佳选择,匹配好,频宽宽。

但是如果对功分的两个端口有隔离要求,那这种功分器就不太合适了。

这个时候需要用微带 威尔金森功分器

网友:
论坛里给你找一个威尔金森功分器的图,这是个四功分

这种功分器也有缺点,就是带宽窄,如果需要宽带宽,那就需要多节级联,制作难度很大,价格也很惊人

网友:
楼上的很好, 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威尔金森功分器的插损就是在3dB附近,频率越高,插损越大,价格也越贵。一般工作在3GHz以下的威尔金森功分器,价格不会低于300RMB,频宽更宽的价格也就更贵了。所以,楼主,按需采购才是王道啊。

网友A:
价格不会低于300RMB,有这么贵么?
我不拉线了,开发功分器、滤波器、天线去卖,挣大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不会低于300RMB,有这么贵么?
我不拉线了,开发功分器、滤波器、天线去卖,挣大钱。

楼上的,知名品牌的功分器贵的要死,小厂出来的就比较便宜点,6G以下的,300块零售价格,不算贵了。大规模采购就另说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已经决定要买3DB的功分器了,谢谢各位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