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键盘与矩阵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9-03-21):
单片机独立键盘与矩阵键盘的问题

#include <reg52.h>

#define GPIO_KEY P1 //矩阵键盘的接口
#define GPIO_DIG P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KEY;
sbit SM = P3^1;   //输入密码按键
sbit GM = P3^0;   //修改密码按键
sbit OK = P3^2;   //确认键
sbit LSA = P2^2;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 = 0;i < x; i++)
                for(j = 0; j < 110; j++);
}

u8 Keyscan()
{
    char a = 0;
    u8 KEY;
    GPIO_KEY = 0x0f;
    if(GPIO_KEY != 0x0f) //判断按键是否有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GPIO_KEY != 0x0f)  //再次判断是否有按下

            //扫描列
            GPIO_KEY = 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KEY = 0;break;
                case(0x0b):KEY = 1;break;
                case(0x0d):KEY = 2;break;
                case(0x0e):KEY = 3;break;
            }
            //扫描行
            GPIO_KEY = 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KEY = KEY;break;
                case(0xb0):KEY = KEY+4;break;
                case(0xd0):KEY = KEY+8;break;
                case(0xe0):KEY = KEY+12;break;
            }
            while((a<50) && (GPIO_KEY != 0xf0)) //按键松开检查
            {
                delay_ms(10);
                a++;
            }
            return KEY;

void Keyscan_duli()
{
    if(GM == 0)
    {
        delay_ms(10);
        if(GM == 0)
        {
            KEY = 0x0b;
        }
        while(!GM);

    else if(SM == 0)
    {
        delay_ms(10);
        if(SM == 0)
        {
            KEY = 0x0a;

        while(!SM);

    else if(OK == 0)
    {
        delay_ms(10);
        if(OK == 0)

            KEY = 0x0c;

        while(!OK);

void main()
{
    LSA = 0;
    LSB = 0;
    LSC = 0;
    while(1)
    {
        Keyscan_duli();
        KEY = Keyscan();
        GPIO_DIG = smgduan[KEY];

}

想问下各位大佬,为什么不管按GM、SM、OK键数码管都显示A,而如果只有独立键盘扫描函数,即把主函数中的KEY=Keyscan()注释掉,按GM、SM、OK键就能分别显示A、B、C。

网友A:
Keyscan_duli();
        KEY = Keyscan();
这两个函数都是修改同一个变量KEY,Keyscan_duli();是在函数内部修改,Keyscan();是执行完后返回给KEY,这样的话,执行完Keyscan_duli();后,不管KEY是什么值,再执行完Keyscan(); 就被修改了。
应该用两个不同的变量,或者用不同的按键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scan_duli();
        KEY = Keyscan();
这两个函数都是修改同一个变量KEY,Keyscan_duli();是在函数 ...

那显示时不就有两个变量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显示时不就有两个变量名

不想有两个变量名,两个函数调用次序对调一下,先键盘矩阵,然后再是独立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有两个变量名,两个函数调用次序对调一下,先键盘矩阵,然后再是独立键盘

还是不行

网友B:
矩阵按键扫描函数错了。。。
//扫描列
            GPIO_KEY = 0x0f;
            switch(GPIO_KEY)

                case(0x07):KEY = 0;break;
                case(0x0b):KEY = 1;break;
                case(0x0d):KEY = 2;break;
                case(0x0e):KEY = 3;break;
            }
            //扫描行
            GPIO_KEY = 0xf0;
            switch(GPIO_KEY)

                case(0x70):KEY = KEY;break;
                case(0xb0):KEY = KEY+4;break;
                case(0xd0):KEY = KEY+8;break;
                case(0xe0):KEY = KEY+12;break;

应该是&=吧??你直接赋值,case没有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阵按键扫描函数错了。。。
//扫描列
            GPIO_KEY = 0x0f;

单独使用没问题啊

网友C:
全局变量KEY在Keyscan_duli();程序中获取的值被下一条语句KEY = Keyscan();覆盖掉了。改成这样看看:#include <reg52.h>

#define GPIO_KEY P1 //矩阵键盘的接口
#define GPIO_DIG P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KEY;
sbit SM = P3^1;   //输入密码按键
sbit GM = P3^0;   //修改密码按键
sbit OK = P3^2;   //确认键
sbit LSA = P2^2;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 = 0;i < x; i++)
                for(j = 0; j < 110; j++);
}

void  Keyscan()
{
    char a = 0;
//   u8 KEY;
    GPIO_KEY = 0x0f;
    if(GPIO_KEY != 0x0f) //判断按键是否有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GPIO_KEY != 0x0f)  //再次判断是否有按下
        {
            //扫描列
            GPIO_KEY = 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KEY = 0;break;
                case(0x0b):KEY = 1;break;
                case(0x0d):KEY = 2;break;
                case(0x0e):KEY = 3;break;
            }
            //扫描行
            GPIO_KEY = 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KEY = KEY;break;
                case(0xb0):KEY = KEY+4;break;
                case(0xd0):KEY = KEY+8;break;
                case(0xe0):KEY = KEY+12;break;
            }
            while((a<50) && (GPIO_KEY != 0xf0)) //按键松开检查

                delay_ms(10);
                a++;

//           return KEY;

}

void Keyscan_duli()
{
    if(GM == 0)
    {
        delay_ms(10);
        if(GM == 0)
        {
            KEY = 0x0b;

        while(!GM);
    }
    else if(SM == 0)
    {
        delay_ms(10);
        if(SM == 0)
        {
            KEY = 0x0a;

        while(!SM);
    }
    else if(OK == 0)

        delay_ms(10);
        if(OK == 0)
        {
            KEY = 0x0c;
        }
        while(!OK);
    }
}

void main()

    LSA = 0;
    LSB = 0;
    LSC = 0;
    while(1)
    {
        Keyscan_duli();
        Keyscan();
        GPIO_DIG = smgduan[KEY];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局变量KEY在Keyscan_duli();程序中获取的值被下一条语句KEY = Keyscan();覆盖掉了。改成这样看看:#inclu ...

这样就可以了,这是为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就可以了,这是为啥啊

这是因为全局变量KEY在独立键盘扫描程序Keyscan_duli();中获得的值会被矩阵键盘扫描程序KEY = Keyscan();改写。我把矩阵键盘扫描程序中的局部变量KEY注释掉,也取消返回值,这样两个键盘扫描程序共用全局变量KEY,在主程序中分别调用两个键盘扫描程序,谁有操作就显示谁的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全局变量KEY在独立键盘扫描程序Keyscan_duli();中获得的值会被矩阵键盘扫描程序KEY = Keyscan(); ...

哦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