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颗芯片找不到型号,为什么是2级放大?

楼主(2019-03-21):
2级放大电路中的后面1颗芯片:E005 G K505-1, 不知道是哪家的什么芯片,能否帮忙看看这个芯片的厂家,型号?
另外,不明白为什么是2级放大,请教大神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不过看样子就不像射频器件

网友:
ECG005B-G中文资料.pdf

超宽带放大器,

网友:
这个后一级放大器
+18 dBm P1dB at 1 GHz
? +34 dBm OIP3 at 1 GHz
线性度还是非常高的。

网友:
这都能找到,版主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