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噪声系数相关的基本概念

楼主(2019-03-21):
1. 衰减器的NF怎么计算?

2. 混频器的NF怎么计算?

3. 一般射频放大器的NF大概是多少?

网友:
衰减器的NF就等于它本身是衰减值

混频器没有研究过

射频放大器?大信号的功放应该不会管噪声吧,小信号放大器,用于接收端的才会关注噪声。这种就是LNA(低噪放)了。以现在的工艺,器件本身普遍可以做到1以下的NF,不过实际加上匹配大概在1.5附近就是比较正常的了

网友A:
楼上正解,衰减器的NF等于它本身的衰减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衰减器的NF等于它本身的衰减值。

好像不对吧,放在LNA前面的可以理解,因为底噪本身不会被衰减,只有信号会衰减,那放在LNA后面的呢?S/N肯定不会是PI的衰减值了啊。

网友:
这该咋说呢? 楼上的好像是搞错了吧。

无源器件的噪声系数总是等于其衰减值的。只是你把它放在LNA前端和后端,它的位置不一样,对系统噪声的贡献也不一样。

系统噪声用下面的公式计算:NF(总)=NF1+(NF2-1)/G1+(NF3-1)/G1G2+……

NFi,Gi分别为从前到后各级的噪声系数和增益(用10进制表示,不是对数式)

网友:
楼上正解。级联器件,前级所有的输出,在后级都视为信号。这样来理解,对无源器件的噪声系数就不会搞懵了

网友:
1.NF=衰减值;
2.NF=变频损耗@无源Mixer,,有源另说,与具体电路有关。
3.射频放大器的NF范围是LNA<2dB; PA<10dB

网友:
楼上的说的好,学习了

楼主:
谢谢解答,不过还是不太懂,没事,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