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开管电路串电流过来

楼主(2019-03-21):
当电池电压低到3.1V时,接上USB5V会给电池充电,不开机的情况下,Q1会漏电给电池充电。请问怎么做才能解决Q1不给电池充电问题呢?

PMOS漏电给电池充电

PMOS漏电给电池充电

网友A:
PMOS DS之间有体二极管,5V进来 VBAT只有3.1V,二极管自然导通,要关断可以再加一颗PMOS,D接Q1 D,S接VBAT_OUT

网友B:
把PMOS的D和S极反一下呢

网友C:
电源供电拓扑应做一些调整,以下原理图供参考。需要注意一点:在关机的状态下,长按电源开关可以正常开机,但要关机时,需长按并松开按钮后方可关机,你可以再做些优化。

网友D:
    感觉有点不对,电池电压低于3.1V,USB直接给电池充电吗?USB是一直连接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有点不对,电池电压低于3.1V,USB直接给电池充电吗?USB是一直连接状态吗?

是的呢,直接给电池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 DS之间有体二极管,5V进来 VBAT只有3.1V,二极管自然导通,要关断可以再加一颗PMOS,D接Q1 D,S接VBAT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供电拓扑应做一些调整,以下原理图供参考。需要注意一点:在关机的状态下,长按电源开关可以正常开机, ...

    这样还是会过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MOS的D和S极反一下呢

    反接一下就不能这样用PMOS了吧。

网友:
    多加一个MOS,搞成背靠背。

网友:
    可以用MOS背靠背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