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转换后的值

楼主(2019-03-22):
51单片机AD转换后的值

用TL549 AD芯片来处理。它是8位的芯片。
uint ad_549()                    //TLC549处理
{
char i;
  uint data_ad = 0;
s = 1;                                //初始化,启动
  sclk = 0;
  cs = 0;
  _nop_();
or(i = 0;i < 8;i++)        //读取采集数据,读取的是上一次采集数据

          sclk = 1;

          if(data_temp)data_ad |= 0x01;
          sclk = 0;
          data_ad = data_ad << 1;
        }
  cs = 1;
  data_ad = data_ad  * (500/ 256);
  return(data_ad);
}

为什么转换后的值要 * (500/ 256),这部分该怎么理解?  谁能说下

网友:
应该是数值补偿

网友:
500应该是5v电压放大100倍,256是8位数据的分辨率

网友:
这里应该是为了方便显示,可以理解为转换后的电压=AD值*(5/256)*100,5/256是满值5伏电压进行转换的AD值的每一个二进制位的电压值,最后乘以100是因为程序里用了整形变量存储电压值,这样就存不了小数,所以乘以100,就可以有2位小数了 。

网友:
500应该是5v电压放大100倍,256是8位数据的分辨率,256应改为255

模拟量 = 基准电压×AD值 /255   ( 8位A/D)
模拟量 = 基准电压×AD值 /1023     ( 10位A/D)
模拟量 = 基准电压×AD值 /4095     ( 12位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