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485芯片电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3-22):
请问这种485芯片电路是什么意思?

看不懂这个三极管的作用,一般不都是IO口接方向吗?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注意输出默认A高B低,TX在发送高的时候,三极管导通,这时输出取默认状态高;TX在发送低的时候,三极管截止,输出使能打开,这时输出低;

网友:
为了省IO口,RE,DE低电平时为发送,用TX时的高电平控制发送,比较常见
没发送时TX为高电平,RE,DE为低电平是Rx状态,在TX发送o时RE,DE为高电平,TX永远只向总线发o

网友:
这个要查485总线的电气特性,你的这个电路应该大多仔485转232电路模块上使用,因为232没有所谓的发送接收使能问题,所以要能自动处理485总线上的发送接收状态,如果485芯片在接收状态下,而485总线上的电气状态可以代表数据1的话,那么的确在发送状态下只发送0就可以了

楼主:
找了一些资料,大概明白了,因为后端在AB输出已经接了电源和地,主要直接的信号写出还是由AB来体现,因为对方处于接受状态,所以即使我方的TXD为1 AB也会输出一个1,而波特率是不会改变的。

发送数据过程:
发送数据,用的是单片机的TXD引脚,也就是说,在TXD引脚上表现数据。

例如要发送数据0x55,写成二进制就是0x01010101,TXD引脚上就会依次的用高低电平体现1和0。

当TXD发送0时,三极管不导通,DE接高电平,进入发送模式,485芯片会把DI上的电平反应到AB引脚上输出,因为DI已经接地,所以AB引脚会传输0。你看看,当TXD发送0时,AB引脚发送0。

当TXD发送1时,三极管导通,RE接低电平,进入接收模式,485芯片的AB引脚进入高阻状态,因为R5把A拉高,R4把B拉低,所以,AB传输的是1。你看看,当TXD发送1时,AB引脚发送1。

总结,TXD发1,AB就发1;TXD发0,AB就发0。

接收数据过程:

接收数据,用的是单片机引脚RXD,也就是说,在RXD引脚上表现数据。

在接收数据的过程中,TXD引脚是一直保持高电平的,当TXD是高电平时,RE是低电平,正好调理成了接收状态,然后485芯片的RO引脚(也就是接RXD的引脚)就会反应AB传输过来的数据。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