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难搞的问题

楼主(2019-03-22):
    是这样的:
正在做的项目里需要在PCB中加入如下图的线圈,而且每块PCB中需要有8个。

零件厂商为了方面我们使用它们的芯片,官网上有提供生成线圈的工具,我利用工具生成了ASC文件,并在在pads LAYOUT v9.5理导入了,如下图:

我现在想把这个线圈做成一个原件的PCB封装,然后在原理图中加入若干个该原件,就可以直接将很多个线圈直接导入LAYOUT中进行布局布线设计了。
请问我该如何将这个线圈变成一个PCB封装呢?

楼主:
或者哪位大神教教如何在PCB元件编辑器里直接把这个线圈给画出来呢?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做成元件不知道行不,不过你可以复制粘贴,或者用Reuse功能应该就不用一个个画了

网友:
    要是用allegro我可以帮你做一下,但是用PADS我做不出来,建议你用复用模块就可以了吧,或都像楼上说的,复制粘贴。

网友:
    兄die这线圈PADS也是可以做成封装的,就是有点麻烦,,可以用到CAD,

网友B:
    补充一下方法,先用PADS导出DXF,输出时选择把线路导出来,导出来后打开CAD,把线路炸开,就形成了一个2D线,你把那炸开时候留下来的小圈圈都删掉,另存一个DXF,在用PADS导进来,导进来后 取线圈的2D线,可以先合并,复制一下,在选择新建封装,粘贴前面复制的2D线圈进来,把2D线拆分,转换成铜皮,(因为2D线很多段组成,故不能一次性转换成铜皮,所以一段一段的选择转换成铜皮,)再画焊盘,一段段组合成一个线圈封装,只要步骤没错的话,恭喜你到这里差不多成功了。如果有人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分享出来

网友C:
    无线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方法,先用PADS导出DXF,输出时选择把线路导出来,导出来后打开CAD,把线路炸开,就形成了一个2D线 ...

    我的个神呐!看完都一头雾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充电的

不好意思,还真不是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元件不知道行不,不过你可以复制粘贴,或者用Reuse功能应该就不用一个个画了

Reuse功能我有考虑过,但是感觉有些麻烦,需要先导出原理图到PADS LAYOUT,然后再用Reuse把这些线圈一个导进来,然后再分配网络给线圈。
如果能直接把线圈作为一个原件的PCB封装就好了,直接从原理图导入,就全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元件不知道行不,不过你可以复制粘贴,或者用Reuse功能应该就不用一个个画了

我尝试了复制粘贴的方法。不可行。
一个PADS LAYOUT文件A中有线圈,另一个文件B中是没有线圈。
    圈选A中的线圈,做复制Ctrl+C,在B中粘贴Ctrl+V,无法把线圈复制进入B。
另外,Reuse功能也只能在一个PADS LAYOUT文件中操作,新开一个文件就不能R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尝试了复制粘贴的方法。不可行。
一个PADS LAYOUT文件A中有线圈,另一个文件B中是没有线圈。
圈选A中 ...

可以在ECO模式下Add Reuse,想增加多少就能增加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ECO模式下Add Reuse,想增加多少就能增加多少!

    我试过Reuse了,选中线圈,建立复用模块,然后新建一个LAYOUT文件,在ECO模式下添加复用模块,就弹出上面的错误提示。
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过Reuse了,选中线圈,建立复用模块,然后新建一个LAYOUT文件,在ECO模式下添加复用模块,就弹出上 ...

2个pcb文件层数设置成一样再试试

网友E:
    这个我不会,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不会,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楼主,我试了一下,建立复用模块,然后ECO,这种导线的也可以复制粘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pcb文件层数设置成一样再试试

    我检查过了,2个PCB文件中的层数设置是一样的,都是2 layer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检查过了,2个PCB文件中的层数设置是一样的,都是2 layer啊

方便把pcb上传,把需求上传,大家都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试了一下,建立复用模块,然后ECO,这种导线的也可以复制粘贴的

    请问你是在同一个PCB文件中建立复用模块并添加的?
还是在文件A中建立复用模块,然后在文件B 中添加复用模块的?
我试过前者是可以的,但后者就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便把pcb上传,把需求上传,大家都可以帮你看看

上传了2个压缩文件。文件名很长的那个是直接从TI官网导出的线圈文件,里面有一个ASC文件。
    第二个文件是我用PADS LAYOUT V9.5将第一个压缩包里那个ASC文件导入后的结果,当然,我导入后把层数修改回2层了。大家也可以自行导入试试看。
我现在希望的目的就是:
    因为整个PCB中还有其他元件,所以我就想能否将这个导入的线圈制作成一个元件的PCB封装,然后我将其做成一个完整的元件,这样就很方便的将元件添加到原理图中,然后在导入到PCB文件中,从而继续PCB的后续设计。
如果上述方法不行的话,也可以考虑将线圈直接添加到已经含有其他IC的PCB文件中,从而让我可以继续设计。
请大家多多提建议,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传了2个压缩文件。文件名很长的那个是直接从TI官网导出的线圈文件,里面有一个ASC文件。
    第二个文 ...

用附件跟你另外一个pcb文件对比,就可以同步过去

网友F:
    可以做成封装啊,把线圈图形导入到封装编辑工具中,添加两个pad,把A,B线圈做成两个shape,分别和两个pad associate在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做成封装啊,把线圈图形导入到封装编辑工具中,添加两个pad,把A,B线圈做成两个shape,分别和两个pad a ...

可以做成封装啊,把线圈图形导入到封装编辑工具中,添加两个pad,把A,B线圈做成两个shape,分别和两个pad associate在一起就可以了。

请问如何把线圈图形导入到封装编辑器中?这个是我感觉最不会的部分。如果能导入到封装编辑器中,后面的操作我也知道如何操作了。
在导入ASC文件后,这个线圈属性是带网络的导线,软件不允许直接复制导线,在另一个PCB文件中粘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附件跟你另外一个pcb文件对比,就可以同步过去

    请问你添加的这个PCB文件是新建的吗?还是直接在我上传的文件基础上继续添加复用模块得到的?
如果是后者,对我没有用啊,因为我还要从原理图导入其他元件和网表,一旦导入,原先的线圈都没了。
    如果是前者的话,还麻烦具体指导是如何操作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做成封装啊,把线圈图形导入到封装编辑工具中,添加两个pad,把A,B线圈做成两个shape,分别和两个pad ...

做成DXF ,导入到封装编辑器中,再做成shape,跟焊盘associate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添加的这个PCB文件是新建的吗?还是直接在我上传的文件基础上继续添加复用模块得到的?
如果是后 ...

新建的,跟你说的很清楚拿去对比啊,两个pcb文件不会对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成DXF ,导入到封装编辑器中,再做成shape,跟焊盘associate 。

已经将线圈的PCB文件导出为DXF文件,请问如何导入到封装编辑器中呢?
我在封装编辑器顶部的菜单栏里没有找到导入的选项,不知道如何将DXF文件导入到封装编辑器中,继续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F:
    和导入layout方法一样啊。tools---PCB Decal editor----drafting toolbar 里的DXF 导入。
    或者把导入了DXF 的PCB 和 PCB Decal Editor 同时打开,直接copy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导入layout方法一样啊。tools---PCB Decal editor----drafting toolbar 里的DXF 导入。
    或者把导入了DXF ...

    终于找到你的说的drafting toolbar在哪里了,非常感谢!成功把线圈导入封装编辑器了,接下来就好办多了。

网友G:
    简单画了一个,有的地方不是很圆润,不过是可以修改的

    autocad先画好,导入dxf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画了一个,有的地方不是很圆润,不过是可以修改的

    autocad先画好,导入dxf

    非常感谢啊!因为我不会用autocad,所以无能为力。又因为我们的机械工程师太忙,不太想麻烦人家,所以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啦!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
    使用reuse成功!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lxx.png

网友H:
    这是无线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无线充电吗

    不是的,虽然看上去有点像,但真的不是无线充电。

网友(2019-04-22):
    我做了一个PADS封装的线圈,您看这样OK不

网友(2020-11-10):
    变压器还可以这样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