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制作相位为0°,90°,180°的功分器(合路器)

楼主(2019-03-22):
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制作相位为0°,90°,180°的功分器(合路器),请懂行的朋友帮忙解释下?

网友:
威尔金森功分器,0度;
双线1/4波长耦合器,90度
Balun,180度。

网友A:
Balun,180度只能做等功分的。
如何做不等功分180度的功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lun,180度只能做等功分的。
如何做不等功分180度的功分器?

定向耦合器?

网友:
0度功分采用威尔金森功分。
90度功分用3dB电桥
180度功分用差分巴伦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lun,180度只能做等功分的。
如何做不等功分180度的功分器?

先用定向耦合器做功分,然后直接走不等长的线做相位转换? 我感觉应该可以的

楼主:
感谢各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