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百思不得姐:很多射频芯片的输入端,是双端差分输入(Balun平衡输入)?

楼主(2019-03-22):
很多射频芯片的输入端,是双端差分输入(Balun平衡输入)。

但芯片资料说,可接成单端输入。
如果是单端输入,就不存在相位平衡、功率平衡这样的指标。

芯片资料也说,可接成Balun平衡输入。
如果接成Balun平衡输入,是不是不需要考虑Balun的相位平衡、功率平衡指标?

换句话说:假如选用的Balun的相位平衡、功率平衡指标很差,最终如何影响整体指标?
(以PLL频综的参考时钟OSC IN输入端为例说明,如果选用的Balun相位平衡、功率平衡指标很差,会影响VCO的相噪吗?)

楼主:
Balun除了抗共模干扰之外,究竟还有什么本质作用?

网友:
不懂哦,坐等大神来讲解

网友:
确实很多芯片可以接单端输入,只是链路增益会衰减3dB

网友:
如果balun的相位和幅度不平衡,那输出的合路信号将严重失真,相位噪声肯定是大大滴

网友A:
没明白楼主要问啥~ 是要问巴伦的作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要问啥~ 是要问巴伦的作用么?

没错,Balun究竟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Balun究竟起什么作用?

Balun 作用就是平衡到不平衡的转换啊。一方面可以抑制共模干扰,一方面我认为是便于放大,两路分别放大的话,LNA的噪声系数会比较好做,也间接提高灵敏度。

网友B:
我个人意见是因为业界的器件解决方案及PCB 设计加工。。
差分射频芯片多是采用成熟的运放设计,端口多是差分的,特别是各家的差分射频端口阻抗多变不一,有50欧姆,200欧姆等等。
而射频分离器件,射频走线在业界都已经统一为50欧姆。
大家都知道,各端口之间的阻抗不一致的话,射频上会有较大的驻波现象,信号也有很大的匹配损失。
为了各个射频各个器件、走线的阻抗匹配 ,所以需要巴伦,统一到50欧姆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意见是因为业界的器件解决方案及PCB 设计加工。。
差分射频芯片多是采用成熟的运放设计,端口多是差 ...

版主,为什么射频芯片会采用运放设计?运放不是低频模拟电路的东西么?

网友:
运放内部分为三部分:差分放大级、电压放大级、推挽输出级。而且采用恒流源当做负载,单级放大倍数就很大。
所以这三级级联起来,放大倍数就更大。失真、延时就来了。
要用深度环路负反馈才能正常放大,导致运放一般只用在低频电路里面。
但射频芯片只采用了差分输入,单级放大用特殊放大组态,比如共射共基级联,基本上不用推挽电路,也不需要大环路负反馈,所以频率响应还是能行的。

网友:
    減少common mode 的雜訊

网友:
差分信号的好处楼上已经有人说过了,那就是降低噪音干扰,特别是比较长的传输线。balun本身是一个线性元件,并不会引入任何失真。
假设单端信号是X(f), 不失一般性,balun差分输出信号是:
    X(f)/2
-X(f)/2*(1-delta(f))*exp(j*theta(f)), delta(f) 是幅度不平衡因子,theta(f)是相位不平衡因子。注意这两个参数不是常数,随工作频率而变

最后输入到芯片里面的差分接口的信号就是:

    X(f)/2*(1+(1-delta(f))*exp(j*theta(f)))

可见balun的传输函数就是(1+(1-delta(f))*exp(j*theta(f)))/2, 是一个标准的线性系统,并不会引入额外的噪音或者谐波。加入输入信号是单频,只有幅度和绝对相位发生了改变。
假如信号是宽带调制信号,就相当于引入一个非理想线性信道,需要用均衡器抵消这个非理想效应。接收器通常都有均衡器,所以这个在实际中并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