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量天线的方向图

楼主(2019-03-22):
请教大神,

从未接触过天线 ,最近导师有个项目需要测天线的方向图,但现在手中只有信号源和频谱仪,这能够测出方向图吗。如何测,非常感谢!!!

网友:
测方向图没有天线暗室怎么行?半开放暗室是最低要求了。另外网分才是天线无源测试的最佳仪器

网友:
找你们学校做天线的帮忙测一下吧,这东西没暗室真测不了。如果会仿真的话,可以建模仿真看下,偏差肯定有,总比没结果好

网友:
楼主是打算用手动测试天线方向图么 楼主准备测几个点啊,30度一测还是15度一测啊? 用信号源和频谱其实也能测方向图,不过没那么准,而且要自己计算增益才行。

网友:
拿个卡尺量天线尺寸,然后用CST仿真,直接给老板仿真结果就好。谁让他不提供暗室的~

网友:
不行啊,需要微波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