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损的无源二端口网络

楼主(2019-03-22):
请教大神,
或者具体点,有损耗(串联电阻)的双电感(还带互感)组成的变压器。。。
感觉一旦里面存在电阻(或有损),就不可能实现输入输出均共轭匹配。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源30欧,负载50欧,如果中间的二端口网络就是简单的串联20欧姆,那么二端口网络的输出端是实现共轭匹配的,输入端就肯定不是。。。

不知道如何证明这一点?

如果这个正确的,那么Gtmax的意义如何理解?Gtmax是指在源和负载都共轭匹配情况下得到的最大增益。。。
Gtmax=|S21|/|S12|*(K-sqrt(K^2-1))
由于无源RLC网络互易,所以实际上就等于K-sqrt(K^2-1)
但似乎都用这个量来估算有损变压器的最小损耗,总感觉不是特别能理解。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的理解好像有点偏差啊,不对劲,又说不出来~

网友:
楼主错在搞混了直流电阻和射频阻抗的区别。射频阻抗是不能用纯电阻作为阻抗匹配的,纯电阻只会带来损耗。所以用20欧电阻串联来获得50欧的匹配是不靠谱的。

至于关于变压器的部分,没看过楼主给出的公式,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
变压器本身就是一个匹配网络啊,电压器两边端口的电压比就是阻抗比啊?还要加啥匹配网络?至于有损网络,那所有的网络都是有损的,负载和源都共轭匹配的情况实际不存在

网友:
楼主 GTmax = |s21|^2  不知道你的公式是哪里来的哦

网友:
嗯,来学习下,射频有变压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