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空气放电问题

楼主(2019-03-22):
触摸屏离金属桌面5CM处放置,静电枪在金属平面边缘进行空气放电,触摸屏系统崩溃,请教大神,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找到触摸屏板子上哪部分抗干扰能力弱啊,非常感谢!

网友:
空间耦合干扰,可能跟芯片抗干扰或者线路环路比较大有关系,要一一排除

网友:
结果没做好,硬件来补,屏信号接口有没有加保护器件

网友:
EMC是一个系统设计的问题,结构,硬件,电源,PCB都要综合考虑

网友:
    结构,硬件,电源,PCB都要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