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孤岛的设置

楼主(2019-03-22):
铺铜箔的时候发现板子铺完以后没有孤岛,没有手动删除,零件层按道理铺完后会有很多孤岛,但是这次用别人的板子修改居然没有孤岛,这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把铜箔参数中Suppress shapes less than(最小允许生成的铜箔面积)设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铜箔参数中Suppress shapes less than(最小允许生成的铜箔面积)设大些

    感谢感谢,又学到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铜箔参数中Suppress shapes less than(最小允许生成的铜箔面积)设大些

感觉版主无所不能呀

网友:
    感谢感谢,又学到一招

网友:
    感觉版主无所不能

网友:
    这招还是蛮有用的,整层铺铜皮的时候还能让你少花点修铜皮的时间

网友:
    一般设置为多大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