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温升太高,没有风扇,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22):
    我们的电源板,功率管子是贴片的,焊盘上打孔到对面,底面开窗,然后板子和机壳用胶连接,现在管子温度很高,管子和机壳温差大,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1、过孔要足够大、足够多,便于导热;
    2、背面不能挖空,反而要大面积亮铜、挂锡散热;
    3、硅胶要用导热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过孔要足够大、足够多,便于导热;
2、背面不能挖空,反而要大面积亮铜、挂锡散热;
3、硅胶要用导热 ...

    你说的2、3点都有了,现在就是尝试下你说的第一点,谢谢

网友A:
    先不要改板,直接用钻头打几个大孔,灌上锡看看效果(让热阻足够小)。

网友:
    先保障孔足够大,再保障孔足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改板,直接用钻头打几个大孔,灌上锡看看效果(让热阻足够小)。

    厉害,因为底面距离机壳只有0.5MM,开窗的地方和机壳不是一个网络,所以灌锡后平整度不好吧,打磨的话可行吗

网友:
    有硅胶啊,不平整的话效果更好,传导面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