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解电容的那些分类

楼主(2019-03-22):
    电解电容是以某种金属(铝、钽)表面形成的一层极薄的氧化膜为介质,以生长氧化膜的金属箔为正极,以电解质(液体、固体)为阴极通过阴极金属箔相连构成。金属氧化膜具有单向导电性,所以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电容器。根据金属材料不同,电解电容器的主要分为铝电解电容、钽电容,之前油柑网介绍过钽电解电容,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去本站查看相关信息。

    油柑网自建仓储物流基地,利用WMS物流系统构建现代化物流体系,急速提高发货效率:

    当天16点前订单当天发货,

    当天4点后次日12:00前发货。油柑网活动:2019-3-11至2019-3-25电子元器件全场订单单笔实付金额满8.8元包邮

    深圳万裕三信(SAMXON)直插电解电容150uF250V18*25-https://www.youganw.com/product/detail/13626

    我们使用最广泛的一般为铝电解电容,铝电解电容是由铝圆筒做负极,里面装有液体电解质,插入一片弯曲的铝带做正极制成,还需要经过直流电压处理,使正极片上形成一层氧化膜做介质。这种铝电解电容的特点就是容量大,电容量一般在0.47--10000μ间;但是漏电大,稳定性差,有正负极性(千万不可接反),适宜用于电源滤波或者低频电路中。

    而关于贴片电解电容,其无非就是把电解电容的插件换成了贴片的形式。贴片电解电容主要是为了可以批量的生产,而且贴片电解电容和底板是用锡焊死,电容底部和底板紧紧贴死,完全没有任何缝隙;线路板背面没有任何焊点,在保证电容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无任何引起短路的可能性。

    贴片电解电容和插件电解电容的差别就在于,贴片的单位体积的电容量非常大,甚至可以大几十到数百倍;额定的容量可以做到非常大,可以轻易做到几千μF甚至几F;贴片电解电容生产工艺成本方面都比插件电容要高,所以价格也是要高一些。

    关于电解电容的选购,则必须要说说电解电容的一些系列。

    低漏电流系列:电容器的介质对直流电具有很大的阻碍作用。由于铝氧化膜介质上浸有电解液,在施加电压时,重新形成以及修复氧化膜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很小的称之为漏电流的电流。而低漏电流系列顾名思义,就是漏电流的极低的一系列电解电容。

    耐高温系列:因为电解电容内部是电解液,其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导致电解液的流失。在某些高温电路中,这样就不适合用电解电容了,但又只有电解电容符合要求的时候,耐高温系列就出现了。

    长寿命系列:首先要明确一点,铝电解电容一定会坏,只是时间问题,影响电容寿命的原因有很多,过电压,逆电压,高温,急速充放电等等,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最大的影响就是温度,因为温度越高电解液的挥发损耗越快。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温度不是指环境或表面温度,是指铝箔工作温度。而耐高温系列,就是处理这一问题而诞生的特殊电解电容,一般的电解电容,寿命也就是1000小时,而长寿命系列的工作时间甚至可以达到1000。

    无极性系列:前面说到一般的电解电容两个引脚是有阴极和阳极之分的,而无极性系列就是没有这一分的电解电容,无需在意接入电路时的引脚问题。

    在实际电容选型中,在电流变化节奏快(也就是电流频率变化快)的电路中要用容量较大的电容,但并非容量越大越好,首先,容量增大,成本和体积可能会上升,另外,电容越大充电电流就越大,充电时间也会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