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单片机如何控制对铅酸蓄电池充电?

楼主(2019-03-22):
请教下单片机如何控制对铅酸蓄电池充电?

不用专用的电池电源管理IC,用单片机控制MOS管PWM充电方式,软件上要如何设计实现对铅酸电池充电?充电电压27V,电池电压24V/26AH。

网友A:
恒流充电+恒压充电。
首先恒流充电:
1.在充电电路中设置1个小电阻,使用AD采样获取该电阻的电压,然后计算出其电流值(即充电电流),为了维持恒定电流值,适时调整充电电压。
然后恒压充电:
2.当检测到电池两端电压足够高,快充满时,将充电电压维持在慢充电压值,直至检测到充电电流足够小(100mA,就锂电池而言),则判断电池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充电+恒压充电。
首先恒流充电:
1.在充电电路中设置1个小电阻,使用AD采样获取该电阻的电压,然后计 ...

你好,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刚开始不断测试电流来调制PWM电压,以保证电流恒定:
2、当电压测试上升到27V时候(浮冲),开始降低电压减少电流固定电压值充电,一边测试电路,当电流
减少到一定数值时候认为重充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刚开始不断测试电流来调制PWM电压,以保证电流恒定:
2、当电压测试上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