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下面的代码 求大神改一个只用两位数码管显示 根据按键显示 01 02 -----一直到15

楼主(2019-03-22):
基于下面的代码 求大神改一个只用两位数码管显示 根据按键显示 01 02 -----一直到15

#include<at89x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n,i;                 //定义变量
uchar code table[]={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反转法矩阵键盘的各个按键的计算值
uchar code yi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极数码管显示0~F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keyscan()
{
        uchar l,h,i;                        //定义局部变量,用l得出低4位的值,用h得出高4位的值
        P3=0x0f;                             //给P3赋值00001111
        l=P3&0x0f;
                if(l!=0x0f)
                {
                          delay(100);
                          P3=0x0f;
                        l=P3&0x0f;
                    if(l!=0x0f)
                 h=P3&0xf0;
                  P3=0xf0;                           //给P3赋值11110000
                 h=P3&0xf0;                        //若有键按下,得出低四位的值

                        key=l+h;                      //高4位的值与低4位的值相加
                          for(i=0;i<16;i++)

                    if(key==table)            //通过查表得出n的值
                    n=i;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扫描按键
    for(i=0;i<6;i++)                //送入位选信号 控制数码管
        {
                   P2_6=12_7=0;
                   P0=yin[n];
                P2_6=02_7=1;
                switch(i)
                {
                        case 00=0xfe;break;
                        case 10=0xfd;break;
                        case 20=0xfb;break;
                        case 3:P0=0xf7;break;
                        case 4:P0=0xef;break;
                        case 5:P0=0xdf;break;
                        default:break;
                }

                P2_6=02_7=0;
                delay(100);

}

网友A:
程序还没看,根据你所需要的功能,可以分几个模块来调试,
一,数码管显示部分,要能够在数码管的任意位置显示任意数字
二,按键扫描部分,需要又一个是否有按键按下的标志,以及一个存储按键扫描码的变量
调试顺序是先调试显示部分,再调试按键扫描部分,最后是联调来实现需求功能。
根据功能需求,首先要能正确显示按键所代表的数值,这里有扫描码正确转换为按键所代表的数值的过程,比如将扫描码0xfe转换为数值1即0x01。
其次,数字显示位置的控制,这里需要有6个字节的数组,分别对应6个数码管,
第三,各程序模块的功能尽量简单,唯一,比如显示驱动部分,只根据当前需要显示的数码管位号来显示对应的数码管,至于判断该显示哪一位数码管则在定时器程序里判断。
各模块的功能简单和唯一,即能使程序清晰明了,也方便单个模块调试。
第四,需求功能的明确,在功能需求里需要显示大于10的数,这个大于10的数是由1-9组合的,还是按键值A-F的数字体现,不同要求,不同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还没看,根据你所需要的功能,可以分几个模块来调试,
一,数码管显示部分,要能够在数码管的任意位置 ...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n,i,count,digital_number = 0,num,shi,ge;
uchar code xx[]={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按键
unsigned char code Tab[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1-9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port[]={0xef,0xdf};//数码管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
hile(i--);

void keyscan()
{
        uchar l,h,i;
        P3=0x0f;
        l=P3&0x0f;
                if(l!=0x0f)
                {
                          delay(100);
                          P3=0x0f;
                        l=P3&0x0f;
                    if(l!=0x0f)
                 h=P3&0xf0;
                  P3=0xf0;
                 h=P3&0xf0;
                  }
                        key=l+h;
                          for(i=0;i<16;i++)

                    if(key==xx)
                    n=i;
                    }
}
int main()
{

        TMOD=0X11;  //T1定时器   T0做定时器
        TL0=0X00;         //定时五十微秒赋初值
        TH0=0X4C;
        TR0=1;                //启动定时器/计数器
        EA=1;                  //启动CPU中断
        ET0=1;                //T0中断
        TL1=0XFA;         //  定时3毫秒
        TH1=0XF2;
        TR1=1;        //启动定时器/计数器
        ET1=1;        //T1中断
        while(1)          //主函数
        {
        keyscan();

        }
}

void  t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T0的中断处理
{
            TL0=0X00;                                        //重赋初值
            TH0=0X4C;
            count++;
            if(count==20)                                //延时一秒
            {
                          count=0;
                        }
}
void  t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计数器T1的中断处理
{
        unsigned char temp;
        TL1=0XFA;
        TH1=0XF2;
        P2_6= 0;                                                //处于锁存状态
        P2_7= 0;

        P0 =Tab[n];

        P2_6 = 1;                                                //处于直通状态
        _nop_();                                  //空指令,延时一个指令周期
        P2_6 = 0;                                                //处于锁存状态
        P0 = port[digital_number];                //数码管显示
        P2_7= 1;
        _nop_();
               P2_7 = 0;
        digital_number ++;
        if(digital_number == 2) digital_number = 0;
}

我瞎改了一部分  一直没实现   求大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