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版本中ODB文件打开遇到问题请教下各位

楼主(2019-03-22):
    中间有三层(spt,smt.single1)一点开就报错,请教下这个错误时啥意思,上图

楼主:
    坐等解答,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吗,求个解决方案

网友A:
    真没见过这个问题,楼主是用odb查看光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没见过这个问题,楼主是用odb查看光绘数据?

    对,就是有3层看不了,不知道哪里设置的问题还是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有3层看不了,不知道哪里设置的问题还是咋的

楼主你的第三层是信号层吗?在出光绘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另外这个odb数据是从mentor输出的吗?

网友B:
    如果是mentor输出的话,可以再查看下输出时候的参数设置,确保没有问题,可以用其它的光绘工具再查看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mentor输出的话,可以再查看下输出时候的参数设置,确保没有问题,可以用其它的光绘工具再查看对比下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