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出现一个小方框,调整走线这个点,不能推挤,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19-03-22):
    allegro走线时,线上出现一个小方框(如图中箭头所指),调整走线这个点,不能推挤,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个是你复用模块后产生的吧,应该有很多地方这种情况。解锁模块。如下操作完,把线抓起来x 0 0放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复用模块后产生的吧,应该有很多地方这种情况。解锁模块。如下操作完,把线抓起来x 0 0[/backcolor ...

    是的,按照您的操作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复用模块后产生的吧,应该有很多地方这种情况。解锁模块。如下操作完,把线抓起来x 0 0[/backcolor ...

    666 学习啦

网友:
    解决我的燃眉之急了

网友(2019-04-22):
    把module解掉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