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1.1规则中间距规则出现数据丢失情况,麻烦大神指导

楼主(2019-03-22):
mentor vx1.1规则中间距规则出现数据丢失情况。软件重新安装过、同一PCB数据发于其他电脑能确认打开,用自己电脑打开后仍然间距规则丢失。

PCB打开时提示

PCB打开时提示

打开规则后间距规则栏显示

打开规则后间距规则栏显示

网友A:
    首先你的pcb设计是全流程还是经过转换设计的数据

网友B:
    2楼的问题说的对,先确定问题出现的大概原因,另外你在设计中有没有做过layout替换或者keyin的一些操作

网友B:
    这个问题如果在别人机子上数据是完好的话,一般情况就是icdb的问题了,如果都是正常操作的话,建议你在ces中做个诊断和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pcb设计是全流程还是经过转换设计的数据

    设计全流程吧,原理图是mentor vx1.1对应PCB也是mentor vx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的问题说的对,先确定问题出现的大概原因,另外你在设计中有没有做过layout替换或者keyin的一些操作

    layout没有替换过,不过替换过工程中的databa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如果在别人机子上数据是完好的话,一般情况就是icdb的问题了,如果都是正常操作的话,建议你在ces ...

    在本地电脑中,软件卸载后重新安装过,如果icdb出问题可以这么处理,CES可以这么修复,请大师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本地电脑中,软件卸载后重新安装过,如果icdb出问题可以这么处理,CES可以这么修复,请大师指导。[/bac ...

    如果您侧无法处理好,如果方便,可以私信我给你看看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本地电脑中,软件卸载后重新安装过,如果icdb出问题可以这么处理,CES可以这么修复,请大师指导。[/bac ...

    CES Diagnostics 这是诊断工具,诊断完后会有报告,可以进行修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本地电脑中,软件卸载后重新安装过,如果icdb出问题可以这么处理,CES可以这么修复,请大师指导。[/bac ...

    诊断结果,可以点击Click here to fix all error进行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结果,可以点击Click here to fix all error进行修复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侧无法处理好,如果方便,可以私信我给你看看数据。

    不好意哈军品涉及保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诊断结果,可以点击Click here to fix all error进行修复

大师 按照你的提示完成了CES修复,诊断后有错误报出,不过间距规则还是无法展开

    诊断后还是间距没有展开

    诊断后还是间距没有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如果在别人机子上数据是完好的话,一般情况就是icdb的问题了,如果都是正常操作的话,建议你在ces ...

请问如果icdb存在问题,怎么去诊断和修复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建议,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建议,问题已经解决了

问题解决就好,一般也可能存在就没有显示出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