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点位号丢失

楼主(2019-03-23):
    各位大神,最近发现有些项目测试点位号丢失,不知是何原因导致,是否有恢复方法?

    测试点位号丢失

    测试点位号丢失

楼主:
    各位大神,是我描述的不清楚吗?还是这个问题太难了?能给点回应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是我描述的不清楚吗?还是这个问题太难了?能给点回应吗?谢谢!

    首先说恢复位号的方法吧 ,ECO中有个reset,你可以找到no Part进行重置,ICT的位号就会恢复,但是要说明的是ICT的位号其实没有多大的作用,一般调整丝印的时候也不会在乎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是我描述的不清楚吗?还是这个问题太难了?能给点回应吗?谢谢!

    还有就是丢失的原因,那可能就比较多了,其一,可能本来在设计Cell的时候就没有添加位号,其二,误删了,其三,挪到了很远的地方,其四,小的看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是我描述的不清楚吗?还是这个问题太难了?能给点回应吗?谢谢!

如果我说的不够清楚,或者您侧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方便可以私信我给你看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说的不够清楚,或者您侧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方便可以私信我给你看看数据。

    好的,我明天上班试下,有问题再找你,谢谢!
    ps:我才2级,私信不了,也加不了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说的不够清楚,或者您侧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方便可以私信我给你看看数据。

    我发现一个神奇的事情
我点“ECO-替换单元”-No part-所有全选reset,重启PCB才生效,
    但是原来的两个位号有了,另一个的位号丢了,
    这是软件的bug??

    测试点丢失2

    测试点丢失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说的不够清楚,或者您侧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方便可以私信我给你看看数据。

找到原因了,测试点位号重复!我搜索I426时候出现了另一个测试点在BO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测试点位号重复!我搜索I426时候出现了另一个测试点在BOT!

    找到原因就行,不过有些公司是把测试点做成了part,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找到tp进行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就行,不过有些公司是把测试点做成了part,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找到tp进行reset

谢谢版主!
但是有一点还是不明白,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位号重复??协同一起同时放测试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但是有一点还是不明白,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位号重复??协同一起同时放测试点吗?

你点击下同top和bot的测试点看看属性和对应的cell是否正确,在mentor中经常会出现看着是t面的,实际加的cell反而可能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击下同top和bot的测试点看看属性和对应的cell是否正确,在mentor中经常会出现看着是t面的,实际加的c ...

并没有你说的那样,两个cell都是一样的,没有TOP和BOT显示错误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没有你说的那样,两个cell都是一样的,没有TOP和BOT显示错误问题。

你们公司测试点有part吗?还是就是cell和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公司测试点有part吗?还是就是cell和pad

    有part
    但是我截图的这几个测试点都是直接在pcb上添加的,原理图上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part
但是我截图的这几个测试点都是直接在pcb上添加的,原理图上没有。

    这是给线上直接引的天线加的还是给原理测试点上直接贴得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给线上直接引的天线加的还是给原理测试点上直接贴得测试点?

    PCB上直接引线放测试点的,网络比较多,没有通过原理图放置,所以看不到part,只有cell和位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上直接引线放测试点的,网络比较多,没有通过原理图放置,所以看不到part,只有cell和位号。

    协同同时放置测试点如果真的出现了重复的位号那就是软件有bug,目前来说同时放置导致位号重复的可能性不大,需要再分析下单板添加测试点时的操作,首先在同一个网络上你设置需要放置几个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同同时放置测试点如果真的出现了重复的位号那就是软件有bug,目前来说同时放置导致位号重复的可能性不 ...

    一般情况下都是设置需求1个测试点
    但在协同状态下,即使你不设置,也可以放置测试点,而且不止放置1个也是可以的,不知道这算不算软件的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都是设置需求1个测试点
    但在协同状态下,即使你不设置,也可以放置测试点,而且不止放置1个也 ...

    单机状态下设置了数量,一般放置的时候超过就会禁止而且有提示,但是用拷贝操作亦可以放置不限于设置的数目,当然协同状态下就如你说的可以放置多个也可以理解,我侧会在后面测试同时放置的时候会不会有相同的位号产生,但估计很难复现问题,复制也不会有相同的位号,单板上之前有无存在测试点,或者从其他单板上拷贝过电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机状态下设置了数量,一般放置的时候超过就会禁止而且有提示,但是用拷贝操作亦可以放置不限于设置的数 ...

    时间比较久了,而且是经过不同人的手,细节记不清。所以还是找不到位号重复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比较久了,而且是经过不同人的手,细节记不清。所以还是找不到位号重复的原因。。。

问题如果复现,随时交流,防止以后问题的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如果复现,随时交流,防止以后问题的再现。

好的,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