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pair 有没有批量设置的办法

楼主(2019-03-23):
现在画的板子要设置很多pin pair ,一个一个设置至少要弄半天时间,请问下有快捷的办法或者skill

网友:
    可以再论坛里面找skill   帮你搞定

网友A:
    EDA365公众号里面有,快速链接如下:https://mp.weixin.qq.com/s/GumBeDWAJvIrzIeKsZGH1Q

网友:
    给三楼点赞,pin pair小工具已经下载,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A365公众号里面有,快速链接如下:https://mp.weixin.qq.com/s/GumBeDWAJvIrzIeKsZGH1Q

    .il文件打开怎么是乱码?有能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A365公众号里面有,快速链接如下:https://mp.weixin.qq.com/s/GumBeDWAJvIrzIeKsZGH1Q

大神,请问下如果是IC和电阻co-lay那应该怎么设置pin pair?如果直接设置IC 到IC它就不会把电阻那一段线算进等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l文件打开怎么是乱码?有能用的吗?

    文件加密了,打开当然是乱码的,不是你这样用的。
这个就是能用的,加载方法在公众号文章中有说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下如果是IC和电阻co-lay那应该怎么设置pin pair?如果直接设置IC 到IC它就不会把电阻那一段线 ...

按Xnet来,如果电阻设了模型,就会算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加密了,打开当然是乱码的,不是你这样用的。
这个就是能用的,加载方法在公众号文章中有说明的。

    谢谢,已经破解了!

网友B:
    loadi("./Auto_Create_Match_Group.il","dzkcool")这句里多了“./”

网友:
    这个工具太有用了。遇到DDR3这种多片一起用的,没有这个手都要设置断掉了。

网友(2019-06-26):
这个工具好,遇到信号多的就非常省事了

网友(2019-10-17):
那个skill挺好用的

网友(2019-12-31):
这个SKILL的密码能分享下吗?

网友:
如果没有skill, DDR类的,可以用signal xplore来做 拓扑,再应用,也是相当便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Xnet来,如果电阻设了模型,就会算进去。

    xnet固然方便快捷,但如果拓扑不同的话也是不太 方便的

网友:
    如图,进去找到pin pair,在规则管理器中可以设置pin pair快捷键,我的快捷键是小键盘的数字2,如果将其设置成快捷键,在规则管理器中小键盘的2就不可以用来干其他的了,会有冲突

网友:
    在评论一次

网友(2020-05-12):
引用 网友B:
    loadi("./Auto_Create_Match_Group.il","dzkcool")这句里多了“./”

添加了   还是调不出来 求详细步骤啊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文件加密了,打开当然是乱码的,不是你这样用的。
    这个就是能用的,加载方法在公众号文章中有说明的。

    杜老师,按照这个方法添加了,可是用的时候一直找不到这个命令是什么情况?望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杜老师,按照这个方法添加了,可是用的时候一直找不到这个命令是什么情况?望回复

    是的   skill无法执行,不知道那里安装有误?

网友:
    用拓扑的方式去设置match group

网友:
    感谢分享,好用的工具

网友:
    用模型设置 还好吧。

网友(2021-12-15):
    试试看看  就是T型的拓扑大神更新了吗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 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xnet固然方便快捷,但如果拓扑不同的话也是不太 方便的

拓扑不同的情况应该线也不会太多吧,那直接手动设了,目前这个skill如果加上T点基本够用了,创建模型的方法很多时候有的线也是要单独设的吧,很少能比较完美的套用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