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杂散

楼主(2019-03-23):
请教各位大神,高速ADC的时钟信号串到ADC的输入端,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踢哀(TI)技術文檔 - High-Speed ADC Input Clock Issue

High-speed ADC Input Clock Issues.pdf

网友A:
CDCE62005 as Clocking Solution for High-Speed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CE62005 as Clocking Solution for High-Speed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踢哀(TI)技術文檔 - High-Speed ADC Input Clock Issue

感谢分享

网友:
电路设计无论如何好,如何成熟,抵不住PCB上的一根时钟线走坏。可能时钟走线经过了输入端,或者经过了模拟电源、Vref等管脚所在模拟区,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网友:
原理设计+PCB精准实现=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