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间距bga

楼主(2019-03-24):
    之前做的0.4mm间距用的盲埋孔。这次做一个0.5mm间距的三百多PIN的BGA,看到资料说可以不用盲埋孔,就没用盲埋孔~~~现在已经设置的BGA区域最小线宽线间距是3mil,BGA区域使用0.15/0.27mm(6mil/10.6mil)的过孔进行扇出。以为没什么问题的,走线全部引出来了,然而.....内层的电源没法处理,出不来呀.....尴尬~~~~有没有大神支支招怎么处理~~~~
    如图~~,只有将过孔的外径设置为8mil铜皮才是完整的....外径8mil、内径6mil的过孔显然不可靠呀~~~

    使用目前的过孔

    使用目前的过孔

    过孔外进改为8mil

    过孔外进改为8mil

楼主:
    有人知道除了做成盲埋孔还有其他处理办法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除了做成盲埋孔还有其他处理办法吗~

就这么处理算了,把shape的最小gap width设置为3mil

网友A:
    这种pitch器件通孔板不是这么弄的。
1.不用的过孔去掉;
2.根据电源电流大小控制铜皮宽度,必要的地方2~3个电源/地共一个过孔;
3.尽量利用表层空间,至少前2排焊盘过孔散出必须远离器件;
4.使用负片或无盘工艺;

网友(点评):
“负片是无盘工艺的特殊情况。 就这样来看,你不能做这种案子。还是找外援的好。”这话说的就不是太好听了,板子已经生产出来了,没有问题。只是一直用的正片,负片的设计和相关知识面接触的少而已,不代表不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pitch器件通孔板不是这么弄的。
    1.不用的过孔去掉;
    2.根据电源电流大小控制铜皮宽度,必要的地方2~3 ...

    所有PIN都要拉出来的,就只有2个NC的,没有散出孔

网友:
    使用负片或无盘工艺

网友:
    无盘了解一下

网友B:
使用负片或无盘工艺,内层无盘 需要修改下hole 到shape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负片或无盘工艺,内层无盘 需要修改下hole 到shape的间距。

    无盘?不是太清楚是什么样的工艺呢,看一些介绍好像类似删除没有网络的过孔一样?可是这个项目的BGA管脚都是需要往外引的,内面的过孔需要过渡到内层呀,用无盘我理解的是这个过孔都没用了?
图是我修改过后的,shape的最小分支为3mil

网友(点评):
负片是无盘工艺的特殊情况。 就这样来看,你不能做这种案子。还是找外援的好。

网友C:
    从你发的第一张图来看,这一层就可以用负片,这样过孔之间才会有通道形成。
    无盘实际上就跟负片的效果差不多,孔还是会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盘?不是太清楚是什么样的工艺呢,看一些介绍好像类似删除没有网络的过孔一样?可是这个项目的BGA管脚 ...

无盘就是去掉内层的非功能性焊盘。你看你图片里,除了这一层电源用的孔,其余的孔在这一层都没用上,这些没用的过孔的焊盘就可以去掉。你可以看下板厂给你回复回来的Gerber,一般都是去除非功能性焊盘的。但是板厂不会减小shape -hole的间距。在板厂工艺要求内,去掉非功能性焊盘,然后适当减小shape-hole的间距,就可以增加VIA 之间的铜皮宽度。 会使用负片的话,直接上负片。简单粗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PIN都要拉出来的,就只有2个NC的,没有散出孔

我说了四条,你都做到了吗?
    如果这四条还不能保证layout完成,那你还是用hd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发的第一张图来看,这一层就可以用负片,这样过孔之间才会有通道形成。
无盘实际上就跟负片的效果差不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盘就是去掉内层的非功能性焊盘。你看你图片里,除了这一层电源用的孔,其余的孔在这一层都没用上,这些 ...

    理解了,就是内层(电源层、GND层)除了需要跟铜皮连接使用的过孔需要做焊盘之外,其他过孔只需要打通过去不需要放焊盘。嗯,跟负片应该是差不多的处理方式了,学习了,下次这种直接用负片可能好点,无盘具体怎么操作来实现还不太会,得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四条,你都做到了吗?
如果这四条还不能保证layout完成,那你还是用hdi吧。

    谢谢~~~~优秀~~~~

网友D:
    前两排的pin要是需要via,不一定非要扇形啊,往外拉线,然后在打via。0.5间距,中间可以走一个line的。剩下的就要错开打via了啊。
电源pin就不要想着一个pin对应一个via了。还有电源shape断开的话,两个via之间可以用line 连接0.1mm的。
如果你的板子需要电流大的话,那就只能采取上面说的工艺,只懂这么多,大神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排的pin要是需要via,不一定非要扇形啊,往外拉线,然后在打via。0.5间距,中间可以走一个line的。剩下 ...

    我上个图和封装,有时间有兴趣的可以试下如何出线和铺铜。不做盲埋孔的情况按照我现在的BGA扇出(过孔11/6mil)还是比较合理的。高亮部分是电源,其他绿色的焊盘有2个是NC,其他全部需要拉出来。

网友E:
    最外面两排拉出去打孔,内部电源地两个焊盘公用一个过孔等方式,应该能处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外面两排拉出去打孔,内部电源地两个焊盘公用一个过孔等方式,应该能处得来。

    跟内层电源共用过孔没关系的~~外围两圈直接拉出去,剩余的内层信号不使用盲埋孔就只能按我现在的这样出了。板子已经做回来了,没有问题。

网友(2019-05-08):
    請教一下:
銲盤就是孔外圍那個RANG嗎??
    謝謝~

网友(2019-07-11):
    是的,去掉无连接焊盘。但是感觉你这设计可以用4/4线做。反正3/3的线内层也只能出一根。